【求助】GF 6200LE黑屏

楼主(2011-04-28):
查供电时,发现AS7805R输出电压为2V左右,并且烫手,用78m05替换无用。跑线发现AS7805R的输出脚进入了1117,取下1117,AS7805R输出5V电压,同时也不烫手了。请问是78m05不能替换AS7805R,还是AS7805R不能带负载或是其它的问题?

网友:
7805负载电压被拉低,查1117的后级电路,有短路的地方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117对地不短路

网友:
你这显卡修好了没有?就是那1117坏了影响的啊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