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MS-7102 ver.1 L-VK8TM 除了联想外··还有其 ...
请问 MS-7102 ver.1 L-VK8TM 除了联想外··还有其他的品牌么··

楼主(2011-04-28):
请问 MS-7102 ver.1 L-VK8TM 除了联想外··还有其他的品牌么··
找了一个联想的BIOS 刷了点不亮了 ··
最初故障:能点亮 按F1之后出现一光标 像死机一样 能进CMOS
因为找不到其他解决方法 所以想找个BIOS 试下···
点不亮
解决方法

网友:
你还没清楚是什么问题就刷BIOS。实在是不明智!
你期待找到有和你一样的机器的BIOS吧!
刷回来弄清楚F1后面的字看提示什么!然后再做打算!

网友:
qiuyean
的帖子
F1之后 就只有一个光标 什么都没有 ·
有时候 在联想LOGO就不动了··

网友:
替换法试试,看是不是硬盘或者系统,内存==故障,确定了主板的故障,然后再来修。从你说(这个有时候...)我个人感觉是。桥虚了!

网友:
重写mbr,格c盘装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