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N610C不断重启?

楼主(2011-04-28):
康柏N610C 接电时电流是0.02,等五六秒自动开机,且不断重启,电流上到0.24左右就掉下来了,3.3v 5v 2.5v 1.5v多有,求思想
南桥和io那个可能大点
COMS小电池没电有没有关系??

充电灯一直在闪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器换板子算了

网友:
   CMOS没电先换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朋友的机子,没办法啊。。

网友:
掉电注意检查一下是不是哪路电压没有出来,或者出来不正常啊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