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775绿色品牌板

楼主(2011-04-28):
    故障:不触发测开机针1.3V
待机电压1.4V
手触摸南桥热
1117三端管也热
思路:由于南桥芯片故障把待机电压拉低了。
取下南桥,在上电,测开机针和待机电压都回复正常3.3V
此时也确定是南桥的故障了
从料板上拆个82801FB的南桥做上
上电,待机电压正常,短接开机针-触发了OK

网友:
真是高手,BGA都能做了。看来还有许多路要走!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。肯定会先跑开机阵的线路。。。不会直接想到南桥的

网友:
修得多了就知道了,一目了然的事了.待机南桥热.百分百挂了..

网友:
不知道你们换桥收多少钱啊?我们一般都是换板了

网友:
我会先跑一下线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