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迟到好过不到!RAMFIX V110510 出炉了。支持Intel芯SPD编辑,内置标准的SPD.新增USB版

楼主(2011-04-28):
RAMFIX V110510 发布了 暂时只支持INTEL芯片主板的SPD编辑。注意:所有DDR2和DDR3的ROMS没经测试
使用后请发表意见,多谢各位支持。SPD编辑功能支持INTEL845-最新的6系列,但不保证100%支持所有主板。 因部分BIOS会把SMBUS总线关掉。 开发部暂没碰到这样的实例,暂不能验证打开方法是否有效。

V110514的下载地址已更新到  blog.sina.com.cn/u/2091502543  多谢大家支持

运行软件后请输入10258962进入测试。 (打开连接页面,右键点击,目标另存为...便可)
以下内容会不断更新,或光临RAMFIX的博客
相对同类软件RamFix的自有特点:
    1.解决片红现象。用RST检测时,出现多个芯片出错时如何处理?实际上一般只是一个芯片有问题,RamFix会提供详尽的测试数据让你分析。
    2.更多功能不断更新中...

1.RamFix.exe可以直接在DOS下加载,退出后会重新启动系统。直接在DOS下输入ramfix然后按回车即可运行。2.本次发布的样品有两个,分别为ramfix.exe和ram-fix.exe。基本一样,小许区别如下:
      ram-fix.exe实时更新显示检测到的错误,更具动态。
      ramfix.exe 定时更新显示检测到的错误,更具效率。
      NOTE:RamFix和RST,MEMTEST86一样,并不依赖DOS,为了方便提供用DOS加载版本,另会有软盘映像和光盘映像。

3.RamFix每次只检测一条内存,你可以通过F1,F2,F3,F4来切换。
4.地址线错误统计:
      地址线错误统计的计量单位是16进制的,大写(默认粉红色)显示的是错误量的FFFF倍,即我们常用十进制的65536倍。 小写(默认红色)表示的是实际的错误数。
      注:F7可切换不同的地址线显示样式。
5.页面错误统计:
      可用F8进行切换,显示的是容量范围内该芯片(默认计量8位)所产生的错误。

下版添加新功能:

    1.支持部分主板写SPD。
    2.保存用户自行设置的颜色。
    3.屏蔽2*RAND(一般双面内存为2*RANK)内存的任意一个RANK,只测试其中一个RANK。

BUG:

1.有时候不能进入测试系统。
      解决:极少机会出现,RESET电脑,重新启动。
2.进度显示不大正确。
      解决:无伤大雅,在下一版本会得到解决。

关于各内存测试软件死机问题:
    很多用户认为是软件的设计问题,实际上是硬件方面的问题。类似的现象是:测试2*RANK内存(一般双面内存就是2*RANK)时,有时测试软件会检测到两面对称出现错误,很多客户认为是软件不给力,其实软件只是如实反映回读数据的错误。因为数据线上并连多个芯片时,某一芯片出现严重错误会影响其他芯片的时序。
   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入软件,但一开始测试电脑停止反应。那是因为测试触发了有严重缺陷的芯片,影响到软件运行的主内存。碰到这种情况时可试试更换测试插槽。

网友(点评):
对1代检测主板的兼容性差;对2代内存只能做极为有限的检测,不适合。

网友:
修改版啊修改版。

网友(点评):
他这个好象是AMT64还是SRD,这些软件修改的哦。说老实话在中国我看那个晶霖的软件不错,可以热拔内存,降补颗粒。4位条。。。改这个软件出来卖卖,我到有兴趣出钱买有一 个。

网友:
这个比RST好么`有更详细的说明么`我刚好有一条DDR 1G 双面的`RST报背面全红`正无解中啊`

网友:
简单易用,并不需要什么说明。 不敢百分百保证,但绝对要试一试。  首先确认足量的1G条子。 用RAMFIX,看数据线错误统计部分(你的情况是右下角) 是否在同一数量级上。 如果比较平均的话检查内存的片选电阻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这个软件怎么判断是哪个颗粒损坏,楼主说一下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软件怎么判断是哪个颗粒损坏,楼主说一下嘛

从左到右对应内存上的8颗芯片
A就是正面,B就是底面,如果是面的话A就是上半部分,B就是下半部分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那么`第一面是从左到右`第二面呢`跟RST是一样的算法么``跟PCB板的编号对应芯片的位置么`像U1 U2 U3 U4 U5 U6 U7 U8 反过来就是U16 U15 U14 U13 U12 U11 U10 U9 这样么`

网友D:
下了试了有些条子不能自动检测右上角一直跳动PASS:1开始跳900-1486多都不见有什么动静。。不理解什么问题!有时还会认错内存SPD DDR2 512M的认成1G的。测试全红。

网友B:
我下了试``死机``跑RST还没见跑死机的`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那么`第一面是从左到右`第二面呢`跟RST是一样的算法么``跟PCB板的编号对应芯片的位置么 ...

对的,中部的现实和RST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下了试了有些条子不能自动检测右上角一直跳动PASS:1开始跳900-1486多都不见有什么动静。。不理解什么问题! ...

多谢支持先,方便的话请发图片上来,会不断完善,再次感谢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下了试``死机``跑RST还没见跑死机的`

是一进界面就死机吗?  为了减少体积,软件经过了压缩,可能减弱了兼容性。 如果是一开始测试死机的话请换一下内存位置试试。
方便的话请发图片上来,会不断完善,再次感谢支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跑到这里`打完那些数字就自动重启了`换了4条都这样`

网友B:
我上面的图是外链``因为我的是64位系统IE9`跟论坛有点不兼容`没办法上传附件和图片`只能发外链了`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上面的图是外链``因为我的是64位系统IE9`跟论坛有点不兼容`没办法上传附件和图片`只能发外链了`

你好,可能你没留意说明. 那是软件本身的限制,你需要输入10258962继续.(注:小键盘不能用)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的小数字`我打了`我就是说我打了之后就自动重启了`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的小数字`我打了`我就是说我打了之后就自动重启了`

可以说说你主板的型号吗?
提供磁盘映像版的给你试试,可以下载附件或者到 http://u.115.com/file/f671369f9f 下载
可以在XP下用VFLOPPY 加载到硬盘上,前提是启动盘是FAT32位的。

多谢你的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你说的小数字`我打了`我就是说我打了之后就自动重启了`

麻烦说一下你的主板型号
另我提供一个软盘映像版给你看看能否使用 ,到这里下载u.115.com/file/f6a209d0b3 或者下载附件

可以在XP下用VFLOPPY加载到硬盘上,前提是启动盘要FAT32格式的。
多谢你的支持,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主板是`865PE 965P K8T900 这三个芯片都试过了`用的是USB启动`

网友:
V110510将于5月10号版发布。增加SPD编辑功能。 一键CUT RANK!! 一键恢复。

网友E:
这个软盘镜像好像和RST的可以写入U盘的软盘镜像不同 写入后不能启动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软盘镜像好像和RST的可以写入U盘的软盘镜像不同 写入后不能启动呀

这个是标准的软盘映像文件。 经测试是可用的。很可能试你加载方法的问题,你说的RST可能是光盘映像

网友:
这个东西没有用过,不知道怎样的效果

网友(2011-05-28):
这个怎么用,我连RST都没研究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