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a770s+复位灯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1-04-28):
求助:A770S+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,且假负载上的VCORE PG RST 电压也跟着跳变,

网友:
W83301G驱动D452和D472产生电压为1.17V,换D452后,电压为1.25V,上CPU,内存,现象依旧,查D452输出,还是1.17V。测CPU到北桥AD线,有一根偏大,正常的为793 那个为无穷大,压北桥后为823,没有BGA,维修暂停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