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短路

楼主(2011-04-28):
ACER 板子号JAL90 LA-4201P
PL6电感+PC80  接地   拆下后  测PL6板子点还是1端接地 后级没找到接地短路的地方

JAL90 LA-4201P.pdf

网友:
   1.05V吗 ??  对地多少欧哦  不要乱来哦 显卡供电的对地比较低啊

网友:
用二极管档测试是多少

网友:
供电短路的问题可大可小,不过也不难搞吧,慢慢来找短路的元件吧

网友:
如果不掉电,应该是正常的吧。

网友:
上电 掉电  可调电源 0.5左右掉电   查问题  查到这颗电感PL6上   对地1脚短路  查了很长时间只有图上 左下角的PC80 短   别的原件都没查到短路。。。。。  如果把PL6电感焊上  板子背面的 PQ22的5.6.7.8 也短  不上电感PQ22不短    PL6连接的地方

网友:
撬开电感  加电烧

网友:
ISL6228  的12脚 连接的这个  不上电感  上面的MOS管不短 应该跟ISL 6228 没关系

网友:
今天白天接着查1.05V供电  从之前的PL6电感一直拆( 一路拆到北桥无果,把北桥都拆了  还是短路。。。。。。)再接着拆  北桥背面电容全部拆掉  还是不行  还是对地短路    郁闷  新手修机器   不会给我的1.05V线路都烧坏 都接地把?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你测得1.05对地二极体值具体为多少?这个供电对地一般在0.10压降左右

网友:
对地阻值我没测,不过1.05整条线连接的地方都短路 都对地了。。 不是测阻值就行吧。。。。。  现在我只是考虑是不是 板层这条线路都烧断了 都对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