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,945的板,跑55的码

楼主(2011-04-28):
换过内存、cpu还是不行,电压、时钟都正常,难道是bios?
悲剧了,没编程器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跑55,是否亮呀,有没有提示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桥的问题 仔细一下

网友:
还可以压座子试试。

网友:
换南桥看下

网友:
BIOS刷一下,然后桥

网友:
桥压过,还是55。
然后查诊断代码,也是在bios的缓冲器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