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G96-650-C1和G96-600-C1可以通用!!

楼主(2011-04-28):
G96-650-C1和G96-600-C1可以代换 我测过了!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自己顶起来!

网友(2013-05-18):
650和N10P-GV2-C1通用吗

网友(2015-03-16):
还有什么可以代换?

网友A(2016-06-08):
今天一个ASUS M50V 显卡是G96-650-C1进系统装完显卡驱动反应慢植株两次了,还一样,没有一样的显卡 求代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一个ASUS M50V 显卡是G96-650-C1进系统装完显卡驱动反应慢植株两次了,还一样,没有一样的显卡 求代换 ...

可以试一下 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