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6Q1T 纠结的问题!!

楼主(2011-04-28):
PCG-6Q1T   待机0.01  上电马上触发,电流正常,亮机,进系统。。 关机后,电池充电灯一直闪,没插电池。。。   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待机0.01  不要按触发开关,等3秒后,电池充电灯一直闪,触发0.02  电池充电灯一直闪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换了 H8    充电IC。

        已解决: 电池接口第三个脚对地, 是一个五脚管坏掉。。 换一个OK。。

网友:
求图纸,可以RMB收。 有的说下。

网友:
sony的资料就是稀少,我都找了很久了,没找到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清楚,机器都能进系统,一个灯闪,闪就闪呗!犯得着去动H8充电IC吗?我没看出楼主的描述有多大的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请看清楚问题, 灯闪的时候 是触发不了的,明白不?

网友:
现在, 灯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 是电池接口附近的一个5脚管坏掉了。  现在的问题是,触发,电流上到1.03,就不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