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86-731-A2

楼主(2011-04-28):
我想问哈 。。这种显卡。可以和什么型号的显卡代换?

网友:
直接买型号一样的不行吗?不过现在买的都是假的多~~

网友:
我现在没有货。。客户等着要。。

网友:
没得代换哦。

网友:
利用搜索功能搜下

网友:
是不是白胶的,用730试试,741,771,都可以吧,尽量还是用白胶的,非白胶的有缺陷,容易坏

网友:
记得带T和带1的都是改良版,比如630,改良版是631,7300改良版是7300T,7200也能用7300T上,

网友:
771的是它的改良版本,不过现在价格很高呀,而且很多都是打磨的

网友:
你现在用的731是改良的,代用可以用730 740 770

网友:
703好像也可以,但是最好还是731,其他的703 730 740 741 770 771有的机器可能不兼容,当然也有成功的案例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代换,因为会出一些怪问题的,有时候开机的时候会白一下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