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cpu 45度 显卡65度 其他温度也不低

楼主(2011-04-28):
开机cpu 45度  8600GT显卡65度 其他温度也不低  一玩游戏显卡就涨到80+了 卡的不得了      电源换过了  显卡也换过了  不知道是主板那得毛病     求高手帮忙。。。。

网友:
忘了说了是华硕m2n-xe主板

网友:
散热片有 没有充分接触啊

网友:
现在的显卡温度都高,做好散热。

网友:
风扇。如果是5200已上U,配个好风扇,原装胡不行

网友:
换过显卡。。热量还是一样。。有没有看桥的温度哦。。

网友:
你确不是软件的问题?有些是测不准的

网友:
有些主板是不是就这毛病啊

网友:
把cpu重新插一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