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存短路

楼主(2011-04-28):
我的显卡是七彩虹9600GT GD3 512M R10杭州维修店说是显存短路,不能修。谁能帮忙。

网友:
BGA可以做显存的嘛,重制球

网友:
这个不用BGA,用850风炝就可以

网友:
显存都短路了 要嘛你买个显存回来换一个显存   不然谁修的好啊

网友:
显存短路?貌似都是GPU短路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测出显存短路啊

网友:
显存短路?怎么测的

网友:
修得多的是显存短路。。拆掉GPU就不短路了。多半是GPU短路了没多大价值修了!

网友:
换了吧,修好还是会短路的。

网友(点评):
看来你根本不是搞维修的,你以为修好就那么不可靠?

网友:
迅维杭州维修店的人说的,显存短路,我觉得换显存。

网友:
可能人家说的是显存AD线短路呢?要问清楚呀

网友:
如果GPU短路也会引起GDDR短路的,所以最好还是测量判断清楚了再做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