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C61M18的板子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1-04-28):
C61M18的板子,CPU是5200 内存是2G的,装系统到XP进度条后就黑屏了,换过内存硬盘,能进PE,不知道是那儿的事儿,那位大侠指点下    c61m18的主板,集成声、显、网 cpu是AMD 5200 内存是宇瞻ddr 800 2G 硬盘是迈拓 160G sata接口 装系统 ghost 完后到xp滚动条后直接黑屏,如何解决,换过内存,硬盘、电源,安全模式到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\usbehci.sys 后就不动了 那位大侠指导下谢谢了!!!

网友:
怕是系统问题或者驱动不兼容

网友:
换过系统版本也不行

网友:
看桥供电  正常   换南桥

网友:
能进安全模式不,试一下

网友:
换一块CPU试试

网友:
驱动问题,bios驱动设置sata模式改为IDE模式,装好后改为SATA模式就不会蓝屏。还有就是装安装版系统绝对能好。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停用了    在看看可以进系统不

网友:
ghost系统时不要选 显卡驱动,装官方驱动就行了

网友:
着急,上火,还是不行啊!!!

网友:
第一是散热。。第二是硬盘  第三是电源。。试试

网友:
这种没有什么大问题的.就是系统没装好

网友:
你换个显卡试下,在重装下系统试下吗

网友:
进不了系统

c61m18的主板,集成声、显、网 cpu是AMD 5200 内存是宇瞻ddr 800 2G 硬盘是迈拓 160G sata接口 装系统 ghost 完后到xp滚动条后直接黑屏,如何解决,换过内存,硬盘、电源,安全模式到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\usbehci.sys 后就不动了 那位大侠指导下谢谢了!!!

网友:
打USB的对地阻值,桥的问题大些,BIOS把USB关掉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