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加电掉电保护

楼主(2011-04-28):
板号vm8,待机很小只有0.005,一按开关加电到0.02,就掉电保护,3V_ALW_PWRGD,5V_ALW_PWRGD按开关后有3v但是一闪而过,没有思路了?

Dell A 860 VM9 VM8.pdf

网友:
戴尔的不上内存和CPU会掉电的啊

网友:
用万用表跑一下开机线路,看看有无元器件短路

网友:
一般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cpu内存都在 就是一按开关就保护

网友:
是不是用的原装电源适配器,先换条子和U,然后再查电路

网友:
看下内存,北桥,供电有无短路

网友A:
0.02掉电,能跑到内存 显卡?按时序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02掉电,能跑到内存 显卡?按时序来吧

掉电太快了,一秒就掉,来不及测啊!

网友:
先查待机条件再说上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开关有反应,是不是基本就说明待机基本没有问题啊?

网友:
这种现象很常见,我看过几家的电路设计,在3VA/5VA产生的芯片都有AUX_OFF这信号,AUX_OFF基本是由几大电压通过MOS管组成的检测信号,如果其中有电压不良就会到前段把
3VA/5vA关闭,过一段时间后3VA/5VA才会起来,这样对主板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

网友:
电流只上到0。02A   一定是有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能触发。估计开机和待机电路没问题。查下其他电路

网友:
   看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   看是不是转换电压后级出问题了、、、、

网友B:
dell的看下指示灯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dell的看下指示灯呢

对dell指示灯,不太了解,可以跟小弟介绍一下吗

网友:
先用原装适配器,然后加U和内存,用示波器点在线路上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dell指示灯,不太了解,可以跟小弟介绍一下吗

论坛里就有,你搜索一下吧

网友:
这应该是欠压保护

网友:
看来只能把大的供电 先一个一个断开,直到不保护就找到时哪个有毛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