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什么USB端口无法正常使用

楼主(2011-04-28):
不管什么U盘接上去都用不了
提示找到新硬件
一会提示安装错误

但是用一HUB转接后全部都能正常使用
不知为何

外接USB键盘鼠标类又行

网友(点评):
典型的USB供电不良现象,楼主用的USB-HUB是不是那种外接5V供电的那种?这样,USB设备的供电是由外接5V提供的,弥补了电脑供电的问题。楼主可以从这方面入手。

网友:
接触不良?还是根本U盘就是有问题的啊?

网友:
是很奇怪,接其它USB 正常,接你U盘就不行,  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你U盘中毒了!

网友:
我也有个联想410的U口都不好用   不晓得是不是U口磨损所致

网友:
搞不好就SB挂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管接那个U盘都不行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SB换的全新也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U盘肯定是好的啊
其它机子上正常

网友:
那是你的系统可能那个文件不行了,或者损坏,重新安装就可以了

网友:
重装驱动!!!!

网友:
南桥都换了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系统已重装

网友:
查查南桥USB模块的供电正常吗 供电电感阻止正常吗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楼主的这种现象真少见,南桥已换了,系统又重做了,只能重换个其它的U盘试试

网友:
任何U盘都不行的话,那真奇怪了哦.

网友:
从来都没有见过啊,太奇怪了,这个的确难修

网友:
可以是著查一下USB端口--->電感---->到USB-IC的電路。用示波器看一下。

网友:
通过usb hub就行了,
怎么也想不通。

这也太神奇了吧,,期待找出真正的原因。

网友:
BIOS里有没有设置啊。。。。USB设置

网友:
先查供电,再查信号,都正常的话估计就是南桥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头次听你说,学习了!!!

网友:
先做个系统试试啊。

网友:
你用的 什么设备??

网友:
上次也碰到过,估计是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 不行看看USB供电足不足5V

网友:
是不是usb口接触不良呢,我的机器就这样。

网友:
看看SB那边的USB模块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 U口的供电、与SB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你查下他的信号有了没有,一般都是南桥把

网友:
遇到个usb供电电容装反 没有爆掉 有2个usb能用2个不能的用 4个usb都是用一路供电你说奇怪不奇怪

网友:
开眼界了。。。。。这问题也有!!!!

网友:
这类问题,应该先从软件方面找起的,然后再搞硬件

网友:
USB 本身问题 接触不量!!你自己看看USB引脚定义!!

网友:
USB一共就4根线,除去供电和接地,其实就2根线到南桥。如果设备有外接电源的话,2根线就够了,最好再加根接地。楼主的问题应该是USB 5V供电的问题。而且楼主用的恰恰是外接电源的USB-HUB,弥补了USB供电的不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USB5V供电正常的
测试过的
数据口阻抗500多点
地也正常

不是外接5V那种啊
就是一般10元左右那种一分四HUB
没有单独供电的
直接从任意USB口接出去

我也没多想
直接叫客户买个HUB搞定

网友:
   USB供电正常不???  对了查下USBCLK  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