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0W-16。5V的充电器求助

楼主(2011-04-28):
有哪位兄弟知道这个电压是如何量的?
不接机器上有电压吗?
懂的兄弟请说一下。。。
谢谢

网友:
同问!我也想知道!多谢高手指点~~~

网友(点评):
兄弟你不要灌水呀

网友:
不接主机没有电压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一定要接主机的  苹果就是怪

网友:
最边上2个是一组  中间2个是一组  最中间的针是通讯的。这样排列的话不管正反2面插进去+-都不会反的。

网友:
我的苹果机充电器被我女儿口水泡过以后,就不正常了,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行。。
要连接主机后,指示灯亮了才有电压吧。

网友:
抵制苹果......

网友:
最边上2个是一组  中间2个是一组  最中间的针是通讯的。插电源就有电压输出的,如果没电压充电器坏,主机插座里面对应有两个二极管,无论怎么接都只有一路进主机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顾名思义....指示灯不亮你说会有电压吗?除非指示灯坏了,不过这种机会你很难碰到

网友:
6楼正解。要是坏了可以把接头剪下,找一个富士通的或IBM的16V接上也工作。我改造过的用了一年多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能发个图吗

网友(点评):
这个还要发图片啊?连接到电源的就是2根线,+- 中间那个是头子内部的电源。+-不要接反了就可以。关于中间亮灯的问题是需要机器正常才会亮灯的,待机I/O这块正常后才有灯亮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不过,谢谢马克电子的指点,这个还真没注意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用的是富士通16V3.75A。

网友:
  应该是左边两个是一组  右边两个是一组。应为正反插都可以!
   最中间的那个短 的大概是反馈

网友:
连接到电源的就是2根线,+- 中间那个是头子内部通讯的,+-不要接反了就可以。关于中间亮灯的问题是需要机器正常才会亮灯的,待机I/O这块正常后才有灯亮。首先亮绿灯表示机器待机正常,如果需要充电的话就会亮橙色的灯,不需要充电的话就一直是绿灯。苹果的机器比较直观,电源正常的话看灯就可以初步分析待机正不正常。一般绿灯亮了就可以开机啦,修没有待机的机器或者待机有问题时看到亮灯了就开心。

网友(2011-06-01):
哪位兄弟有改装过电源头的,就是直接把苹果电源头接到305D稳压电源上的,可不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