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错误

楼主(2011-04-28):
BIOS自检时,屏幕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-System halted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!求各位老大指点指点!

网友:
BIOS检查错误,刷BIOS看下。

网友:
刷BIOS 就好

网友:
BIOS文件非严重性损坏,如果有BIOS,刷个相同版本的BIOSKC

网友:
先BIOS放电(可能BIOS设置错误也会),不行再刷BIOS,

网友:
先备份  在刷吧

网友:
刷了,结果怎么样啊 期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