抓不到网卡和抓不到声卡,会出现什么故障?

楼主(2011-04-28):
怎么区别是抓不到网卡了?意思就是说怎么去看,去判断
请教高手

网友:
进系统看呀

网友:
看看先把信号 ,或是系统管理总线上的波有没有

网友:
检测不到声卡,可能是声卡、晶振、或者南桥问题。

没有网卡,可能是硬件问题,有些机器不插网线,就不出来网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