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安泰信850风抢的进来帮个忙

楼主(2011-04-28):
用安泰信850风抢的老哥们...帮我看看啊..麻烦一下拆开你用的.....看图中那红线圈起的两脚插口.下面标着DISPLY的字样..是接什么的....不要问我原来是接什么..淘来的拆机配件...麻烦各位了..

网友:
我没有用这个风枪,看字面理解是显示器的,应该是接LED指示器电源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加热LED插口有一个的..在左上边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显示灯的座。风枪的或者是洛铁的指示灯。

网友:
我自己用的是852D的.数显的..我拆我的风抢看了下..这DISPLY就是接数显屏上的..不过是四脚 的...这850的是二脚

网友:
这么大个论坛 ..难道都用白光风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