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时收集的变频器常用芯片维修资料

楼主(2011-04-28):
将平时收集的些变频器常用芯片维修资料整理出来,  给大家看看

一: 开关电源部分

网友:
二: 变频模块部分

网友:
上图没有标注  变频器模块型号,重新
7MBR35SD120  模块

内部结构图

网友:
PM100CVA120 PIM 逆变模块

内部结构图;IGBT

网友(点评):
为啥子那个上臂是独立电源的,下臂是公用的,上臂不可以公用的吗?还有为啥子那个要用上下臂来工作,是和PWM供电原理一样的吗?请指点迷津!

网友:
MG25Q6ES42 IGBT 6管模块

网友:
变频器应该是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传动元件吧?

网友(点评):
搜搜更清楚

网友:
唉,那个IPM的工作原理搞懂一点,可是那个外围的好多光耦器件的电路就蒙蒙的!

网友:
pim的模块就是把驱动电路和功率igbt集成在一起了。

网友:
楼上,什么是PIM呀?唉,惭愧,只听说过IMP、IPM、SPM。

网友:
宇版,谢谢指教,打错了,应该是ipm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