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动土炮加焊的温度与时间控制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4-28):
大家用土炮加焊桥的时候,温度跟加热时间大概在多少。
无铅板跟有铅板的温度时间差是多少?
加焊的返修率是不是比较高?

网友:
有铅185度左右,无铅220度左右!
怎样加温那就要自己掌握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啦,枪口高度大概是多少厘米?

您就是传说中的土炮达人啊。。。用风枪不失手?

网友:
以前我手工做有铅的成功率很高 但现在无铅的多,做起来比较吃力了 最后还是买BGA机子做更稳定了

网友:
看一下它周围的芯片化没有 动动看它能不能动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