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电池不能充电,大家给点意见。。

楼主(2011-04-28):
电池能开机。但不能充电,查到Q13的G极没有开关信号,但那脚是接到U61的41PIN,41PIN没有信号,再查那芯片发现U61的16脚VBL16_ON没有电压,16PIN跑到U47 ATI_M24(2/8)里面去了。我该怎么做。哪位能帮我解决下。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查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认为U61的16脚VBL16_ON没有电压可以暂时不管,试着找电池的侦测线路到那里,如果U61是好的,又没有接收到电池需要充电的信号,当然不会发出BAT-DRV ,只是猜测,请指正!

网友:
这机器不充电,有点难度,3806旁边的管子留意一下,我以前碰到过,具体量也不怎么好判断,看楼主了,呵呵,有同样的板子,对量一下试试

网友:
机器弄好了,换了个充电控制芯片,实在那个控制极是接到U61上了,可能是从电源的充电控制芯片发出的信号不正常。晚上再进行深度研究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是芯片坏了 或查测电池电压的电路坏了或电池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