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1A MAIND信号漏电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1-04-28):
F31A
MAIND信号漏电维修一例
板号:CW4
机型:F31A
故障现象:偶尔可以开机 运行均正常,多数出现开机0.3
或者0.6的电流。

本着先修电压的原则,测量各组动静态电压。问题很快出现:
                  PQ70 PQ71在出现电流0.6的时候,其输出端均只有2V左右的电压!
                  测量MAIND信号只有4V上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MAIND信号是由15V经过PR149上拉提供。此处15V有接近12V左右

                 1.
测量PQ45控制级MAINON#,当按下开关之后,变为0V 正常!怀疑PQ45或者PC188坏,个个取之 无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2.
以为PQ70 PQ71不良,更换无效。在排除完所有MAIND信号涉及的元器件之后,最终判定此条线路漏电导致。

                3.
有幸的是这个信号涉及的元器件不是很多,所以将所有关于这条信号线上元器件的脚全部撬起!
用导线连接,修    复!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

奋斗小青年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很细心哦!

网友:
lz漏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。是电容变质引起??

网友:
这个漏电是指PCB板漏电还是原件漏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板层漏电!

网友:
楼主这样的故障修的是在是佩服啊

网友:
PCB板出问题的比较难修啊,佩服LZ 的钻研精神啊

网友:
没打对地阻值过吗

网友:
唉~!以后要是各个厂家锁起图纸。。。咱们还怎么办。。。。。楼主维修精神非常佩服。。。怎么着也修了半天吧。。呵呵~!不容易啊

网友:
这种手法确实新颖,第一次见~楼主功力深厚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