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有修到一块昂达A78GT主板 求助高手!!!

楼主(2011-04-28):
阻值都正常 上电就复位灯一闪一闪 复位的电压也是正常一下不正常一下 上真U打片选 都有 就是随着复位的一闪一闪 然后重复片选 数码卡不跑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!求助高手!!!!!
主板
求助

网友:
有短路,一般我是先看看,9202.9214之类的小管,先拆掉他们看看还闪不!

网友:
待机的条件满足吗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没出来 。

网友:
有片选,说明硬件准备OK了,接下来CPU要将控制权交给BIOS来执行启动界面和安排硬件工作咯,循环片选,应该是BIOS问题吧,看看BIOS的OE读出数据脚是否有波形,有条件刷个BIOS呗

网友:
是呀,刷一下bios

网友:
你为什么不先清一下CMOS试试呢

网友:
cmos放电了 刷了BIOS了 芯片短路会引起复位一闪一闪的吗?? 然后叫我师傅看了 也是电压什么的 都正常 叫我拆外设 5 1放假回去就去拆外设!! 高手有没有谁修到过这种问题的啊!! 告诉我该怎么做啊!!!

网友:
修到过的。。故障跟你一样。。换U搞定

网友:
复位状态不正常,看看南桥发热吗,正常吗

网友:
一闪一闪我修的都是供电。

网友:
我也换过U 桥也是正常的温度 其他的复位也是 一正常一低的跳变 也刷bios了 是不是只能拆外设了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