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SyNc Master 510N 叫改模式

楼主(2011-04-28):
  三星 SyNc Master 510N   屏幕上显示不是最佳模式  刷了MCU  就好了 这个是三星这款型号的通病吗??????

网友:
三星的配件坏的地方多哦  高压部分也容易挂

网友:
应该是吧  我遇到过两台

网友:
最好把MCU发上来

网友:
呵呵   楼上的
你没有三星的MCU吗

网友:
不要有事没事就说是通病,哪有这么多的通病呀

网友:
你还不要说 这几天我都遇到  好几台三星的 都刷的MCU

网友:
这是三星的通病,,,,,,

网友:
这种机最好换MCU, 再刷程序, 不然旧病复发

网友:
是通病,最好是换mcu,这样刷了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!

网友:
刷!刷!刷! 我就没弄清楚,大伙用什么刷得?  是专用编程器,海鸥是一般得编程器也能刷? 比如乐华得 ,可以刷这三星MCU吗?

网友:
三星的通病

网友:
呵呵 我们这儿用的编程器 就是刷的到

网友:
有一种一百多块钱的,直接连电脑的,那种可以刷吗,准备买一个

网友:
不晓得  有些是便宜无好货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