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45主板IO83627

楼主(2011-04-28):
开机不跑码,下管D极只有0.6V电压 。下管无输出 无控制电压。 南桥无坏。 量IO 67 68 73 72 脚。 67 有3.3V电压 68脚无电压 72脚无电压 73脚2.8V电压。 是换IO吗?  怎么修。

网友:
思路应该偏了 ,跑控制电压 ,看看电压问什么出不来 ,不是io的问题。

网友:
CPU没电压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说详细点吗? 是换CPU控制芯片吗? 还有一块945的板也是无输出电压。 而且是全无输出。 就是上下管都无输出。  我不太会跑线。。

网友:
点开机针看看IO上的四个腿有没有跳变才是!

网友:
  没电压 你查什么开机? 电压一个个查啊

网友:
测开关针有电压吗,点开关68脚有电压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电压。 3.3到1.2 然后到0就没了,

网友:
CPU供电是由哪个芯片提供,工作条件是否满足……

网友:
我看错了,我以为是不开机,原来是不跑码,应该也无复位。你所说的下管D极有0.6的电压,是CPU供电的下管吗

网友:
开机不跑码说明能开机,现在是CPU供电没有啊,查下管的G极控制电压的来源,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啊

网友:
先把没有供电部分修出来先,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CPU供电的下管无电压。

网友:
哪个电压不对,就顺那个那个向前查啊,下管D极电压不对,那就查上管,上管D极,G极,电压对不对,如果D极有供电,G极无控制电压,那就查CPU供电IC有没有供电,开关有没开启。。。。。一步一步来。思路要清晰。INTEL的VTT电压有没出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