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换主板电源排针

楼主(2011-04-28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没有锡炉如何更换主板上的电源排针。(20 、24针)有好办法请告知。谢谢 !

网友:
我用风枪吹

网友:
风枪个人认为真是不好吹哦,温度是一个问题。这么多?

网友:
可以用电烙铁把电源排针一针一针折

网友:
用大号针筒+烙铁一脚脚拆空最后拆完出来 像拆IC一样拆除

网友:
一般用风枪加吸锡器就可以了,很容易的

网友:
20 、24针  这个用烙铁+吸锡器就OK了!!

内存槽就头大了!用风枪一边吹一边拉吧!

网友:
把热风台的帽子拿掉,大面积吹很好拿的,楼上说的我没用过,我多用这个方法比较快.

网友:
我这个也搞不好,进来看看大家是如何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