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86-703-A2 的显卡 可以换成什么型号的显卡

楼主(2011-04-28):
G86-703-A2 的显卡 可以换成什么型号的显卡,最好有升级版的
显卡

网友:
730 740都可以 我上次就730换过703的.703华硕的机器用的最多.

网友:
730 740 770升级的话,就741 771,白胶的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,不过现在白胶升级版的价格较高,且假的多

网友:
最好 是730

网友:
730显卡大家拿货多少钱一片啊?

网友:
751也不能代703

网友:
哦正需要呢 703 换730

网友:
这个代换也要分机子的,IBM的基本可以,有些国产的机子就不可以代用

网友(2011-06-25):
同意楼上的,现在国产的最好都要一样型号才能互换。我现在手上有台SONY的G86-703-A2,不知道能不能用G86-731-A2代换。有换过的朋友说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