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换屏后 开机 灰屏并且有点抖屏几秒后才正常显示

楼主(2011-04-28):
机器:联想G450
故障:原来是屏裂了 ,换屏后 开机 灰屏并且有点抖屏几秒后才正常显示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是不是屏显问题哦

网友:
这个屏,我换了很多,码片都没有换,一上屏就好的

网友:
好像有干扰啊,再仔细排查下吧

网友:
看看是否是屏线引起的干扰

网友:
不巧呀换的屏可能有问题呀再换一个试试排除一下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条有问题?

网友:
看看原来的那个屏开机时候灰不,,14.0的LED新的也不一定没问题啊,要是原来的不灰在换屏试试

网友:
还是屏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