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显示器四周黑边

楼主(2011-04-28):
一台HP显示器,DOS下可以显示满屏,进入WINDOWS后画面缩小,四周有2CM的黑边。(不能显示满屏)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:
分辨率  跳下看

网友:
检查二次电源,可能没有工作。

网友:
可不可以调整,,,

网友(2011-05-28):
电源滤波电容不良。先从二次电源那个换起。

网友:
改下刷新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