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码正常 无显

楼主(2011-04-28):
华硕板。 跑码正常 ,可无显, 手压南北桥芯片可以 松手就不行了  是合成芯片虚焊了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北桥管显卡,北桥虚焊了。

网友:
直接BGA   北乔。

网友:
做了北桥就OK了楼主。。

网友:
你直接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直接做桥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了各位

网友:
这么快解决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做北桥吧,一般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多了,但一直没有解决

网友:
楼主都试出来了,压压就好使,还用问我们吗,修好了回个话

网友:
恩,做了北桥就OK了....

网友:
桥芯片脱焊了 焊焊焊

网友:
应该是集成显卡虚焊了

网友:
可惜了  我不会 做桥  呵呵

网友:
碰到这种直接干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映泰NF500压桥也不显,等修过的人来指点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典型的虚焊啊,做桥吧!

网友:
LZ找到问题了
就去解决掉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就是NB虚汗了、加焊不行,就重值

网友:
重植北桥吧。不过小心做爆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,

网友:
虚焊了,压桥

网友:
北桥虚焊 做桥吧

网友:
先加焊试试,不行再做桥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到VGA接口电路的事

网友:
也许就是同显示器的连线有点接触上的问题,什么桥桥的不容易坏,再说坏了还能数显吗?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么?

网友:
吹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