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GT 屏幕黑一下亮一下!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4-28):
一块7300GT白金版,开始是偏色+偶尔屏上有几个字花  按一下风扇。OK。。。。开始加焊核心。

然后上机测试。其它一切正常。就是屏幕会过五秒左右黑屏一下,然后再亮起来。有时候过二十多秒黑一下,再亮起来。请问如何下手。。。。谢谢!~

后来接DVI不会黑屏。。。怀疑就是VGA口问题。更换VGA口附近的三个A7W二极管。后问题解决。可不解。这三个管如果有问题应该会偏色呀。请大大理一下原因。谢谢

网友:
可能还是空焊,先查下供电工作是否正常,尤其是GPU供电IC周边的三极管,可尝试的换掉。

网友:
检查VGA行场信号 打三基色阻值 更换门电路芯片试试!查VGA 5V供电是否正常!都没发现问题的重植GPU吧!7300GT虚焊的太多了!

网友:
还得加焊!

网友:
谢谢楼上。

后来接DVI不会黑屏。。。怀疑就是VGA口问题。更换VGA口附近的三个A7W二极管。后问题解决。可不解。这三个管如果有问题应该会偏色呀。请大大理一下原因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