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产公司的系统及拖机配置谁会做?

楼主(2011-04-28):
今天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到我们店里来,说电脑坏了,然后我们店一个同事去了,很近,几分钟的距离。他刚去几分钟就打电话回来,说搞不定,叫我去。我汗...
我跑过去,看了一下。原来是因为我以前也帮房产中介的搞过系统。所以他们的电脑联机模式都差不多。
一台主机,装有他们的好房通软件,相当于是服务器。另外几台机只有显示器外加一个盒子,可以接网线的那种 ,那么这几台机他们叫做拖机。现在的问题是主机能上网,这几台拖机上不了网。

我以为是主机的系统或软件有问题,因为上次搞过,所以知道一般这种主机都有备份的系统。于是我用GHOST,给他还原了一次,晕,还是不行。我打软件公司的电话问了,他说是拖机的设置问题,只有叫专业人员来搞。

唉,我只有收拾收拾回去了。

大家有谁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的,经说说吧,希望下次遇到,不空跑一趟!谢谢

网友:
是主机+终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,版的说的比较专业点,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叫,只是打电话时那个人那样说的,汗,只是他们通俗的叫法吧
版主知道这类系统的做法吗,可以介绍一下吗

网友:
安装SP2的系统,像雨林木风2008SP2就不错,(有时候SP3的就是连不上终端,或者不稳定)终端一般坏的概率小,然后再装那个什么N什么的,重启安装SQL及房友软件,没什么难度,都是锻炼出来的

网友:
终端机没什么设置的,只需要设服务器地址,如果终端机能连接到主机上跟终端机就没多大关系,一般是主机权限设置问题了,主机肯定用的是服务器版本的操作系统,多用户多任务的,不会像楼上说的那样用什么XP ,终端是通过微软的MSTSC来登录到主机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对,他的主机就是装的sever2003,可别人催得急,哪里还有时间去研究啊

网友:
没有搞过呢 的学习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错  不知道你是在那里做业务,重庆这边房产中介终端机都是装的XP系统,以前的那种拖机卡必须是XP SP2的系统,现在的终端可以使用部分SP3的,还没有见过哪家中介是装的2003的,可以,但是没必要,那台主机也是要充当客户机,也有人使用的,终端软件里面有各版本系统配置多用户破解补丁

网友:
是不是无盘系统呀

网友:
估计是无盘的系统

网友:
知道这个东西,一直没有做过,只要主机能上网,主机就没有问题,剩下的就是那个软件设置,拖机卡很容易跟软件出现问题,一般出问题的就这2个东东,好好检查下应该能解决

网友:
准确的说是服务器+终端机,一般这种终端机对系统都有特殊的要求:XP:要求系统补丁要在2009年4月份以前的,4月份以后的补丁都会造成终端机无法使用。2003系统:最好装Server 2003 SP2 企业版 ,同样不能打系统补丁。(注意:不管是XP还是2003,终端机对杀毒软件、防火墙也很挑剔。卡巴斯基、瑞星最好不要用,可以用360、NOD32,在杀毒软件里将终端机程序设为信任;如果安装了防火墙一定要卸载或者关闭)

网友:
没搞过    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终端机无CPU内存硬盘,无所谓装系统,你所说的是用软件实现的拖机,我是听过没见过,企业所用都是主机用服务器操作系统,终端机只是一个用户操作主机的一个接口,所有程序都是在服务器上运行,数据也是保存在服务器上的,终端机只负责发送操作命令和接收显示图像。由此看来,服务器就必须是服务版的操作系统,能供多用户同时登录,而XP这种个人操作系统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用户登录的。所以你说的是一种软件实现拖机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