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星期的维修经验

楼主(2011-04-28):
昂达915PLD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不跑码,吹下BIOS刷了后故障依旧,对自己的焊工不满意,BIOS是FWH总线的通过LPC总线连接到南桥,打BIOS的13、15、17脚对地为300多,14脚500多明显偏大,加焊14脚后打值正常了但内存装在插槽1不过内存,插槽2正常,看到北桥与内存间有条小划痕刮开后不通了,补线后正常,目测很重要啊!焊工也很重要!

AM2板型号不记得了上电跑D4内存不过蜂鸣器长鸣,这种有报警就查供电就好了,果然查到板背238(2代内存)脚SPD供电脚断线,补线后正常

富士康A6VM SER 跑55,简单量了一下,刷了BIOS后正常跑码

GIGA945PLM-S2 复位不跑码,查无CPU时钟电压,无时钟芯片换,就罢了

Abit AN52S不上电,IO为W83627DHG 跑了半天线找到PS/2座下面有个EZ-CCMOS1开关,这个是升技的免开机箱清CMOS开关,跳到不正常的位置会造成上不上电 拨回即可

ECS648-m7 不上电看了下是SIS芯片组,IO是IT8705不参与触发,触发方式是开关到南桥到绿线,真好不用数IO的脚位了,随手打了几个USB接口的数据线的对地值,有一根对地短路判断为南桥坏不修了

ABIT LG-95ZV1.0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,刷BIOS后跑45加焊北桥后正常

盈通A770X V1.2独立显卡跑E2,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喇叭一长八短报显卡错误,加焊NB后正常

ESYS865PEV1.0A无复位,我最喜欢的就是修无复位的板了一般都是供电不正常,查了下无CPU供电,瞄到PWM驱动芯片旁边一个WW1的二级管撞碎了,刚好那块有个螺丝孔可想而知了装机也是个技术活呀!换上二级管后还保护(我的电源小四针有点接触不好所以第一次不保护),查这一组PWM有个上管坏了,更换后CPU供电出来了故障修复

ECS915B-P不跑码用775灯座看到有几个灯不亮,精英CPU座空焊的老毛病从478就开始有了!加焊后能跑码不过内存查238脚无电压再看了下这两个插槽的238脚都为空脚,从主板上飞了个3.3V给内存的SPD供电脚,故障修复

ECS945PL-A V3.0  档C7代码鸣笛一长3短,C7嘛就是IO相关电路咯,打键鼠数据地址线阻值偏小摘掉PS2座后面的排容后正常

升技-IS7-E2不上电,查到晶振一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0.1至0.5左右,更换晶振及协振电容,电压出来故障修复

杂牌K8板754的U复位不跑码,量到内存7脚的主供电电压为3.3V明显偏高了,排阻上的负载供电也偏高,供电方式是LM358 控制一个N沟道MOS管产生内存供电,内存供电偏高我先换了个MOS管故障依旧,再量LM358的3脚正相输入为2.5V,反相输入是3.3,但LM358的1脚输出是10V,根据N沟道MOS的原理,G级电压达到9V以上DS完全导通,再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,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,正小于负输出低电平,而这个运放的3脚正(2.5V)已经小于2脚负(3.3V)了,还在输出高电平明显就是坏了嘛,换了LM358后供电变成2.5V了,为什么这一简单的故障我要说这么多,因为当年做学徒修过这一故障当时没修好,记忆太深刻!!
映泰TFORCE 6100AM2 V1.3无复位,查无VLDT,再查这个VLDT也是一个运放加一个MOS管产生,MOS管的D级有3.3V,G级1.5V偏低了,长途跋涉跑了很久的线跑到了内存槽旁边,查到的运放无基准电压,再跑运放的线路得到基准电压是一个小MOS 702产生2.5V再经过2电阻分压而来的,跑到MOS管时看到这个MOS管被撞坏了,很不巧的是旁边又有一个螺丝孔!更换这个MOS管,基准来了,VLDT来了,跑码了!我眼力不好,唉!

映泰TFORCE 6100AM2 V1.3另一例   不上电,按NV的上电时序查3VSB正常,时钟两脚有1.6V电压,IO为IT8712F-A IXS ,67脚供电有5V触发开关75脚正常跳变但72脚始终为0V,还是触发条件没满足,量了下IO的85脚RSMRST#这个信号无电压且对地值为007偏低,吹下IO量焊盘85脚对地值为450多,马上换个IO能上电了,但无CPU供电,查PWM芯片ISL6566的37脚无EN信号 是南桥发出的,南桥发出EN的前提是SB收到ATX电源发过来的ATXPWRGD,我眼力不好跑跑不出来,于是加焊了南桥但还不行, 哪位有这板图纸的给我传个吧!邮箱是:249410560@qq.com   在此谢过了

GA-MA69VM-S V1.0四秒断电 这个是GIGA专用IO和W83303共同管触发,查了下开关针有5V 没有偏低呀!怎么就四秒断电了呢,想到还有个THERMTRIP_CPU_L会造成4秒关机,大家再帮我想想思路.

P5GC-MX/1333复位不跑码,各工作条件在我看来都正常刷了BIOS还不行,哪个手上有这板备份个BIOS给我咯!

今晚就写这么多了,已经花了我2个多小时了,看过随便加几分给点打字费吧!

网友(点评):
真是月饼的高徒呀,深的月饼的真传,

网友:
羡慕啊。。什么时候也可以这么牛逼的秒杀板子啊。。我现在拿个板子都的有跟板子过日子的心才能把板子修好。。什么测供电了。。跑线路啊。。查资料了。。要很久。。再加上运气好才能修好一个

网友:
高手到是秒杀呀 厉害

网友:
生意很好哦

网友:
看了后学到不少经验呀,好贴。不过我是帮不上LZ的了,俺还是菜菜。

网友:
没PG的尝试从IO32和78脚跑线

网友:
高手,学习了

奋斗小青年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名师出高徒,楼主修起来很轻松额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开关触发后电压正常跳变,5----0----5(持续)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啊!!!!

网友(点评):
我不是高手,

网友:
秒杀啊,这水平得练多长时间啊,有QQ没加个

网友:
我用点位图软件看月大版主发的点位图,怎么里面显示的是黑的什么都没有我用的这个软件
T_LIKE01.EXE

网友B:
在实地就是有我们不同的优势,  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去实地学习!

网友C(2011-05-28):
一周修了14块板子,平均一天修二块。了不起,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仰慕啊~我什么时候才能那么高手哦

网友:
羡慕楼主啊,修设么板子都有图纸用,我这可苦了,就那么几款经典的,省的的全是自己摸索,痛苦啊

网友:
哎,这就是经验啊,我还差的远

网友:
楼主是自己开的吗,生意真不错

网友(2015-10-26):
楼主主板维修量一天提高的。

网友:
顶   我们刚开始学习呢

网友:
楼主真是不得了,一周就修那么多,,,真心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实地就是有我们不同的优势,  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去实地学习!

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,,,有时间,一样想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周修了14块板子,平均一天修二块。了不起,向楼主学习

我们一天摸一块就不错了,,,一周只能弄个3台

网友:
秒杀啊,这水平得练多长时间啊

网友:
这才是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