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41跑D0,98,9b

楼主(2011-04-28):
求助华硕g41跑D0,98,9b,供电都正常,cpu座阻值都正常,bios确定都正常,有修到过的大哥们,指点一下,小弟万分感激

网友(点评):
本人遇到过, 更换内存后解决

网友:
各项阻值都打过吗? 换个I/O看看?

网友:
CPU重装下,内存换下. 修到过类似的板,要等很久才会过这个码..

网友:
asus板U座很容易虚汗,看下你的板是不是BGA的座子

网友:
搞个CPU带灯的测试座试一下,看有没有接触不良,要不就试试压压CPU座

网友:
IO旁边的排阻统统换掉

网友:
我前几天刚碰到这种情况,换了内存就好了,不过你的是不是这情况就不知道了 。华硕的焊接技术换很过关现在,CPU座虚焊的可能性小。

网友:
来学经验的 修好分享来听听

网友:
不插条子要报警不,G31的到经常碰到,G41,还少。看下是不是短线了,不行直接搞下北桥咯。

网友:
板子那么新  去保修把    BIOS的可能性大!

网友:
难修  啊!!!我 有时也碰到过那

网友:
我碰到一块,BIOS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这边问题!

网友:
是cpu座空焊,加焊cpu座OK.

网友:
不错呀,你现在技术有进步了

网友:
换个CPU   内存 试试看         查查电压是不是正常   刷个BIOS 卸掉网卡   查查 CPU ref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北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