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快速找出液晶开关。

楼主(2011-04-29):
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标出,怎么快速找出那个是液晶开关。

网友:
查查电路,看看3V 5V,很容易的

网友:
就那几个按键引线,试一下就很快找到了,,

网友:
不好找就接上屏,看哪个有电压跳变就是哪个是开关了

网友:
用镊子依次把针脚和地线相碰,测高压板开机信号就行了

网友:
电源板接上驱动板
通电
开始有高电平,5V左右,过几秒变低电平。
这个就是了。

网友:
电源先找到,然后一个个接地了

网友:
支持4楼的作业,简洁方便。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下就行了!!1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离LED最近的通常是开关,看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个按着试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人家说的是ON/OFF信号脚

网友:
看引线的位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找 保险  在找电源   找接地 就 出来了

网友:
就那么几根线。用排除法,很好找的

网友:
万用表测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