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师傅们,笔记本图纸中VREF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04-29):
内存槽中,vss.DQ.DM.CB.CK.分别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:
繁體不知道你看得懂嗎
VREF=是側電壓
VSS=是接地線
CK=頻率訊號
DQ.DM.CB建議你查一下Datasheet看一下.因為每家公司的線路圖都會有點不一樣得標示

网友:
参考电压,v就是电压啊。

网友:
REF应该是基准电压的意识

网友A:
就是参考电压的意思

网友:
VREF为参考电压:一般为输入电压的一半,不完全大概
VSS:芯片接地脚
CK:吗也就是时钟了,记的CK的内衣不错

网友(点评):
弱弱的问一句、、你也用内衣???

网友:
学习了,请问各位师傅们,像我们新人很多符号不认识,应该怎么学呀?

网友:
没事多在基地的新手区看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REF基准电压  芯片供电正常后芯片自生产生出来的一电压

网友:
参考电压

网友:
学习啦!!!1

yzz163 -3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VREF在比较器中应该都有的吧,作为参考电压,用来比较的

网友:
它就是参考电压啊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vref 是哪个电压 的一半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主供电电压

网友:
基准电压 ,一般为输出电压的一半。

网友:
比如说DDR2 内存供电是1.8V PIN1脚VREF的电压就输入1.8V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成0.9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