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显卡没显示

楼主(2011-04-29):
一块联想主机的主板,南桥是SIS 964,开机接纯平显示器指示灯绿色,提示超出频率范围,接液晶无信号到,加APG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。但开机后南桥及南桥旁边发热严重,请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北桥引起的,你在查一下北桥到VGA头的信号是否正常,

网友:
插液晶如能进bios,则是集显的刷新率设置过高;如不能进bios,则是主板显示部分故障,从VGA头查起,主要查13、14、15几个脚。

网友:
看看供电正常吗,如果正常可能桥芯片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