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维修二修神州承龙S264D笔记本

楼主(2011-04-29):
开机不显不跑CPU  拆开一看 别人修过了  无核心供电 0-0.54 不动了  目测了一下 就核心供电处到处被焊过以外别的地方都没动过    不多说了 找图纸  承龙s264d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基地里一查 原来跟承龙S262D 是一样的    上图

认真观察了下不对呀 少了个耦合电容  图3

到料板堆里 找了块T40的 拆了个电容装上去  插电源通电 0-0.56-0.74  不动了  量了一下核心供电 0.74  电压偏低   继续修吧二修是可以理解的  问了下老师 有了一定的思路  继续修  查EN 27脚 EN 正常3.3V 正常 在量VDIFF 电压0.4V 不对啊 这个电压 应该是0.9-3.3V的啊    追线路  5V经过 RP176 PR158 PR153 到达 第10脚的  量PR176 有5V  在量 RP158不对呀 一端5V一端0.4V

量了一下PR158 阻值200K 实际62K  到料板里找不到62K的就找了个54K的装上去  通电 0-0.56-0.86-1.02-0.96  显示啦  修复成功~~~

网友:
怎么图片看不到啊,是我这网络问题,还是楼主上传时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LZ自己没有把图片发出来,我也看不到

网友:
这图片黑屏啊,难道就是还没有修好吗。

网友:
手机拍的 有模糊不清 不晓得怎么要双击一下才可以打开

网友:
你的手机拍的也太不清了,看上去一片摸糊,不过楼主的基础还不错

网友:
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双击一下就可以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