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 CPU 不工作跑00不动

楼主(2011-04-29):
CPU供电0.9伏,12伏正常,其它都正常?联想的主板

网友:
CPU供电电不正常,LZ先修CPU供电吧,修好就能点亮了。

网友:
0.9是用假负载量的吗,如果是的话CPU供电还算正常

网友:
电源IC坏了。用一块好板上的IC换了一下好了,2个板子,现在只能好一个了。

网友:
IC是ISL6566的有通用的吗?

网友:
0.9电压肯定低一点,那个6566目前还没有可以代用的

网友:
查北桥到电源IC的反馈电路正常不。

网友:
不跑U肯定查U的工作条件了,前提是复位什么的正常,只要核心供电没短路我都是直接上U没M管控制级电压,没有就看电源IC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