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的下场管两个中一个短路了,拆掉用一个能挺多久啊!

楼主(2011-04-29):
我昨天修的机器就是cpu供电的下场管其中一个短路了,这个板子是双场管的,拆掉一个以后,用另一个勉强开机,没问题,怕不稳定。所以找了一个相近的焊上的,大家说说用一个场管能用多久啊!我没经验!

网友:
这个可不好说    有的一直用都没问题的

网友:
最好都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检查一下电源IC。 输出波形。

网友:
我修过几十台DELL D320 主机。三相供电。大部份就是下管烧掉(上双下单),更换下单(原型号)用不了一个星期包返修。换电源IC 没用。输出电压波形完全正常。三相多并一个同型号下管。重没返修过。

网友:
这个N沟道的管很多的,任何一个板子上都有一堆,最好换上吧。

网友:
一般是把上下都换成同一型号的,这样基本没有问题

网友:
谁也说不准能用多长时间。。。最好都换了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把也想连的去都change

网友:
这种不太好说啊
为了保险一点,最好还是找型号相同的好一点

网友:
好象一个MOS管到处都能找到哦,换上即可,何必冒险呢

网友:
- 电子产品这东西 没人敢保证能用多久吧! 楼主还是找个一样的换上比较安全。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板子,CPU的代数相同,找位置相同的管子 俩管一起换 ,应该能用的住的 。注意N  P沟道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别问了都换了吧,为了确保万一,维修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试过。要是楼主有心可以试试看,然后说一下测试结果

网友:
一个月左右 我碰到过 最好都换了

网友:
同意,换的时候上下管一起换掉,要不可以很快问题会重现

网友:
换个料板cpu差不多的行

网友:
不行   他这样设计的肯定用道理的 , 本来是多相供电 你现在弄的少一相   他要罢工的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双下管,g级相同,坏了一个,拆掉,我用一个都已经开机了,就是不知能用多久哦!

网友:
已经换了,LZ现在只有祈祷了

网友:
一般都要上下管一起换妥当

网友:
过保修是没问题的  测试的时候先触摸芯片 只要不过热  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影响滴   这事我做了不少。

网友:
最好加一个吧,毕竟大电流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2个下管 哦  那 没什么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