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70开机报警,一长两短,换显卡一样!!

楼主(2011-04-29):
故障如题!!求助,听说这个是通病~~!

网友:
你换的是  同型号的吗  是新的吗

网友:
你在  看看  内存                   换条 试试

网友:
外接也不显示么 。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。或者显卡坏的 。三星的变形很厉害 ,还有显存哦,我估计显存故障大些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没做好

网友:
现在很多显卡买回来就是坏的,你在换个试试呢

网友:
bios也可以考虑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你再换一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看一下显卡的供电有没有啊,不要一直换显卡,外围电路也会引起的

网友:
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啊 还有重做显卡

网友:
显卡不行。试试北桥

网友:
楼主我现在也在修一台R70,显卡换过了,北桥也重新焊过了。
有时要按住北桥和显卡之间的地方就能点亮,点亮什么都正常。你换不行,可能是显卡焊盘连线断了。

网友:
显卡的供电看是否正常,或者加焊显存试试,遇见过显存不良也会报一长两短错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