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B1900 无CPU 电压掉电

楼主(2011-04-29):
论坛里搜索了一圈,没发现图纸
这个PCB: 41-AB1400-D00G
       PWA:40BAB1400-D

南桥ATI IXP 460 北桥 ATI 200M
不装CPU 电流到0.35,除了CPU电压,其他都正常

上CPU  电流到0.4以后掉电. 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ACRZ,参照别的图纸测试.

48 3V3 3.3V, 31 PVCC 5V, 3 PGD_IN 5V, 44 VR_ON 3.3V, 5 VR_TT# 3.3V, 23 24脚的ISEN1 ISEN2无电压.不能启动.

没有图纸.不知道这两路是哪里来的

网友:
   加加焊试下```

网友:
少了en开启信号 根据那两个信号往前跑跑线路

网友:
要看看其它的电压是否正常,比如北桥供电,

网友:
还有南桥,空焊了也会那样,之前有修到过SONY机器也碰到这种情况

网友:
CPU复位有吗?

网友:
没有开启信号,把图纸传上来帮你看看

网友:
你们怎么看的,还说没有开启信号,人家明明写了 44 VR_ON 3.3V
晕!

网友:
上下管G极有无电压?
特别是下管G极

网友:
楼上版主好办法。由此可以判定是由于后级保护引起的电压出不来,还是前置条件不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,上下管的G级都没电压呢

这个板子没图纸,纠结中.其他电压都正常,ISL6262也换过两个,无果

网友:
看来这样不好弄啊,淘宝买图纸吧

网友:
楼上 有灌水的嫌疑.

我上面不是回复过,已经换过两个ISL6262了吗?还叫我换?

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.就是不出控制MOS的信号.而且没有图纸,纠结.

网友:
一个个的跑啊 把它的芯片的PDF下了看看

网友:
换个北桥就好了,重做不行,只能用几天!估计芯片的核心和基板脱焊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VID都没还没有测

网友:
23 24脚的ISEN1 ISEN2时输出电压电流检测脚,请问楼主5   20   22脚都是什么电压啊?都应该有电的,至少3.3V。

网友:
确定所有电感都有电压,看看CPUPWM的MOS管G极有没有跳脉冲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