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主板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

楼主(2011-04-29):
一联想品牌机478的主板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 查上管12V电压也没有了 只有一个5v待机电压这样的问题大概处在那里啊  感觉是主板那里短路保护了 电源在其它主板上运行正常

网友:
先看看是不是短路了,PCIA14脚,1117中间脚什么的

网友:
主板有严重的短路,对ATX接口打阻值,看哪条线短路了,然后再查找相应的电路!~

网友:
CPU供电的4PIN拔了再开机!不保护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了!上管D极打值!一定有对地短路的!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,还有北桥短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