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W350I

楼主(2011-04-29):
电流上到0。7就不跳了,南桥发烫。南桥换了,还是一样,供电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,各位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,指点一下
问题

网友:
发烫是不是有短路,拆了南桥有没短的地方

网友:
wenxuanan
的帖子
没现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网卡,声卡拆了试试看看吧

网友:
wenxuanan
的帖子
不会吧 ,,这么干不行吧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