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31主板内存电压偏低、、、、

楼主(2011-04-29):
   今接顾客一七彩虹G31主板,上电检测不跑码,内存电压只有1.67V,复位灯常亮,CPU、北桥、南桥电压都正常。内存供电管全换了,管理芯片也换了,怀疑是北桥的问题,用风枪加热北桥,故障依旧!求思路!急!急!急!

网友:
有的G31要上双核的CPU,我碰到过两块,客户以前都市用单核的,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用单核的过不了内存
双核就可以用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!是BIOS的问题,刷了个BIOS就OK了!

网友:
你刷了BIOS以后内存供电还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变正常了,1.8V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