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上贴片式稳压二极管数值求助

楼主(2011-04-29):
一显示器坏了,电源不工作,现查到有一贴片式稳压二极管击穿了,但板上没有标它的稳压值,也找不到图纸,元件表面上有:AFP 2B,不知道它是稳压多少伏的,功率是多大的?只好把元件拆下来拍个图片贴上来求朋友们帮个忙,看看它的参数到底是多少?谢谢朋友们了!

网友:
这是图片:

网友:
看都看不到图片 型号你发对了吗

网友:
图片在二楼,因为操作失误了,没有随主贴一起贴上来,不好意思!

网友:
你就说一下该二极管正负极分別接那里就行了

网友:
这是稳压二极管在板上的位置,红圆圈位置是稳压二极管,红方形框是电源开关变压器

网友:
这个二极管是对地的。有的显示器标的是稳压二极管,其实就拿普通的贴片二极管代就可以。或者直接就拆掉不装就可以。

网友:
这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!应急情况下是可以拆掉不装它。但我觉得最好是装上去,不然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!谢谢楼上的朋友了!

网友(点评):
找一只略高于其两端工作电压1v-2v的稳压管装上, 但要注意稳压电流最大值,这类贴片稳压管电流一般约40毫安 ,用一般小玻璃的5毫安, 恐怕不可靠

网友:
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显示器呢?

网友:
这是台老CRT显示器了:艺卓FlexScan T766  ,因为显示效果很不错的,一直不舍得换掉,现在出了故障,就想把它修复了再用!谢谢楼上的朋友们了!

网友:
过压保护用二极管, 实在不行,  用国产的玻封稳压管一样可代换.

网友:
这是2.2V,150mW的稳压二极管,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