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这块主板是啥型号

楼主(2011-04-29):
大家帮忙看看这块主板是啥型号 ,谢谢啊!

网友:
以前很多国产牌子神舟 同方 紫光都用过这板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很多机器通用,但不知具体型号

网友:
- 图片看的很模糊。 没办法帮你了。。。

网友:
  有点像ASUS的板。  但是ASUS的板做工没这么差

网友:
应该是蓝天代工的M350S

网友:
板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修过,神舟的,忘了什么型号了!应该是志和代工的吧?上面应该有板号的

网友:
找主板上的板号,再到坛子里搜,就能找到了

网友:
hasee m120c 刚好修到这个机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龙哥    可以找到图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