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命呀!菲利蒲107S61 切1024*768不显示

楼主(2011-04-29):
菲利蒲107S61 800*600能正常显示切1024*768不显示,继电器总在一吸一发,显示屏上有光一闪一闪的,,800*600时测各电压都正常,切1024*768时,各电压都在跳。哪位仁兄碰到过请教教我

网友(点评):
哈哈,砸了,液晶现在都没搞头,还搞这个

网友:
资料出错了吧 你从刷个资料 看看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现象肯定不是资料的问题

网友:
检查一下枕校电容是否有失容的吗???

网友:
我怀疑是FBT 的问题

网友:
“显示屏上有光一闪一闪的”
如果是缩放式的闪亮,建议替换FBT试试。

网友:
正在找FBT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呀

网友:
可能行电流过大,保护了,,

网友:
CPU和ROM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试试  刷BIOS

网友:
谢谢各坛友的支持,现在是TIP122发烫,断开能显,但是行幅不可调,还有点暗。

网友:
只问一句话, 在800*600时,图像正常吗?

宽度,亮度正常? 如果正常。包没坏。

网友:
换FBT试试。

网友:
800*600能正常显示,应当不是FBT和前面的问题,可能是行偏的分之电容之路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查行幅切换电路

网友(2011-06-06):
楼主的机子修好了吗

网友:
调到60HZ肯定能行

网友:
问题就在行电路或S校正电路上

网友:
没修好呀